大侠请进555时基

楼主(2011-01-06):
请哪位大侠帮忙设计个555时基振荡器。要求为:VCC=6V;3脚输出为2Hz高电平与低电平的占空比为各1/2。
在图上的R1、R2、C1、 应取多少?或有更好的接法请大侠们传图上来,谢谢在先。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怎么样算我的图中那个频率与占空比呢?

网友A:
此电路好像不能实现占空比0.5。

楼主:
帮我设计一个好吗?3楼的大侠。

网友A:
4楼:
替你设计一个是很容易的事情,但那样做你什么也没有学到,为什么该电路无法实现50%的占空比还是不明白。
看书吧。
这两本书,转自老tyw的书库。
555集成电路实用大全 499页
555集成电路实用大全 499页
555集成电路实用大全 499页

555集成电路应用800例 489页
555集成电路应用800例 489页
555集成电路应用800例 489页
555集成电路应用800例 489页
555集成电路应用800例 489页

网友B:
需要加入二极管来调整

网友C:
呵呵,datasheet中讲了详细的,仔细看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