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请教个仪器问题

楼主(2011-01-06):
仪器的生产出来是不是都是要进行校准。

比如,设计的仪器,因为传感器有差异,转化成的采样电压也就不一样。大批量生产的话,为了准确性,是不是都要进行调零校准和系数校准。

举个例子,比如,要测试一个阻值,设计一个恒流源通过该电阻测试该电阻两端电压通过换算可以得到电阻值。
但是大批量生产时,因为元器件差异性,每台仪器恒流源输出电流会有一些差异的,这个恒流值为1ma,那个为1.1ma,但是我们还是按照1ma来进行计算,这个就会造成测试误差了。

那假如都要进行校准标定,这工作量也太大了吧。

网友A:
这可不一定。“仪器”种类繁多,有相当多的仪器是需要校准(标定)的,甚至需要定期检定,但也有不少仪器是无须校准的。

网友B:
基本上出厂都要校准吧,可以提高精度。而且可以使仪器的一致性好。

网友C:
有些仪表会自校准。;P

网友D:
生产锂电池都是一个一个的测试的。比仪器怎么样?

楼主:
那是不是把这个系数存储在e2prom里面,每次启动程序,都读取该系数。
也方便更改,校准时,我们只要改变该地址存储的数据即可。
是这样子的吗?
那e2prom常读写的话,会不会使用寿命短了许多

网友B:
对,校准的数据都要放到eeprom或flash里面
除非像4楼提到的自动校准,比如每次上电采集自己的GND、Vref一次做好校准。

e2prom能写十万次呢,你能校准那么多次吗?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们!:handshake

网友E(2011-05-05):
在生产中,有计量要求的仪器都要进行校正,以消除元器件的不一致性。即使有自校正的功能,也要进行该功能的检定。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