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电路分析疑问

楼主(2011-01-06):
{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这在电子电路中应用非常广泛。例如整流电路就是二极管的典型应用之一。
    但由于二极管死区电压的存在,对于幅值小于死区电压的正弦信号来说,二极管将不导通,故起不到整流作用。
   图所示的电路,就是一精密整流电路,它将毫伏级的正弦信号转换成半波输出。

所示即为精密半波整流电路的输入输出电压特性。
UI>0(正半周)时,二极管D1导通,D2截止,输出电压Uo=0
UI<0(负半周)时,二极管D1截止,D2导通,输出电压Uo=-(R1/R2)UI
};//来源网络

最近也在用这电路主要是音频方面,整流后的也是我想要的,现在使用正常!
只是拿过来就用,但是再往细里看,有不明白!希望大家帮我解释一下!

我在实际电路中 用示波器 看出的波形与仿真的是一样的。
见图

网友A:
楼主还没有搞清楚精密整流是怎样工作的。
所谓精密整流,是利用运放的高增益来去掉二极管正向压降的影响。所以分析精密整流的工作,绝不可以离开运放,包括运放的反馈电路。
楼主要求“解释一下”的绿色波形,恰恰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注意看看电压值是否符合。
至于出现尖峰,那是楼主错误地接入滤波电容的结果。此处不允许这样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maychang
二极管压降那里我理解了,就是不很确定,是不是在在Vin为正半周时候:|Vout ‘|-Vin 就是那绿色的二极管压降

为什么不能用那个接地电容。。应该怎么做!!!??

网友B:
第一幅图:
输入负半周,反馈点是Vout,所以Vout=-2.2Vin
Vout的反馈点是Vout''提供的,电流是Vout''流向Vout,所以有 Vout'' = Vout+0.7V(D2压降)

输入正半周,D1导通,运放虚短虚断,负同相端为0,电流由负相经过D1到运放输出。所以Vout''=-0.7V

第二幅图:
运放的虚短不成立,同负相电压不相等。
因为C1的存在,运放输出对反馈点的控制失效
当输入赋值>Vout/2.2是,运放才工作在反馈状态,所以才会有那个脉冲。你实际看波形,基本上也是输入赋值大于白色线赋值的 1/2.2,运放输出才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还有 倒数第4张图,绿色正半周从0开始时候,并不是正弦!!是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流之后..要得到直流 怎么做? 那电容c1有影响吗?

网友B:
如果你把R3阻值变小一些,脉宽应该更宽一些。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直流?
峰值还是有效值还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倒数第2张图的白色线。。是整流后的加电容得出的

网友B:
是,你那个确实也算是滤波。
但你能说出C1的充电是那一段,放电是那一段?
为什么接近峰值?
是你想要的吗?

网友A:
3楼:
加了电容之后,就不是精密整流电路了,变成了峰值整流电路。其输出如果电容够大的话,应该是一条水平线,其值为正弦波峰值。

5楼:
绿色线并非精密整流输出,其为负值那部分,是二极管D1的管压降,使运放反相输入端为零。恰恰是运放反相输入端为零,才保证精密整流输出为零。

6楼:
要整流之后得到直流,先要问问你是想得到平均值还是峰值。若要峰值(注意是负峰值),按照你的加电容的图即可(并联于电容的电阻最好去掉)。若要平均值(注意是负向平均绝对值),输出端阻容滤波。
此外还有峰峰值,正峰值,双向平均绝对值等等,此电路不能实现,需要改用其它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 mmax

要峰值!谢谢!我明白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二位!

网友C:
那个泰克示波器真像。请问LZ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NI Multisim

网友D(2011-02-13):
第二幅图:
运放的虚短不成立,同负相电压不相等。
因为C1的存在,运放输出对反馈点的控制失效
当输入赋值>Vout/2.2是,运放才工作在反馈状态,所以才会有那个脉冲。你实际看波形,基本上也是输入赋值大于白色线赋值的 1/2.2,运放输出才有。

这段话有点不解,“当输入赋值>Vout/2.2是,运放才工作在反馈状态”,为什么呢?
我认为是电容的存在影响了D2的导通,但电容具体如何影响D2的情况并且对反馈产生多大的影响还不明确,请指教,谢谢!

网友E:
LZ要先学会分开分析各种情况下的反馈(是不一样的!),然后仔细想想运放会怎么样?

网友F(2011-06-28):
MMAX,第二幅图:
运放的虚短不成立,同负相电压不相等。
因为C1的存在,运放输出对反馈点的控制失效
当输入赋值>Vout/2.2是,运放才工作在反馈状态,所以才会有那个脉冲。你实际看波形,基本上也是输入赋值大于白色线赋值的 1/2.2,运放输出才有。

为什么说,因为C1的存在,运放输出会对反馈点的控制失效?

网友F:
MMAX,电流是Vout''流向Vout,所以有 (D2压降)

此时不是还有电阻R4上有压降吗?Vout'' = Vout+0.7V关系应该不成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