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实测CAN总线在100点负载情况下双绞线的最大通信距离

楼主(2011-01-06):
常看到一些资料上说,CAN在10k速率下双绞线的通信距离可大到6.5km,通过实际测试表明:这不太可能,或者是点对点(一个负载)情况下的理论值。在100个点情况下(100点全放在线的末端),双绞通信距离不超过600m。不知道各位对此结果有何感想?

网友A:
所谓的“最大”当然都是指相对有利情况。
试过两个节点以普通1.0多芯平行电缆传输,各自有瞬态抑制管(结电容较大),最多能保证3.2km,再远就要开始主动错误了。
100个节点能达到600米?那就已经很不错了。:D

实际使用中这么多节点的情况,肯定需要根据拓扑加hub或中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