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串联电感的疑问

楼主(2011-01-06):
开关电源输出已经接上bulk电容了,为什么还要串一个电感(68uH),输出是3.3V,电流大概0.3A。如果不串电感会有什么后果
谢谢@~@

网友A:
bulk电容?这是什么?大批的电容?

网友B:
自己把电感短路测一下不就知道会怎么样了

楼主:
我也测过啊@~@
纹波小了很多
电感通直割交俺也知道啊
但是…………
应该取多大的电感呢
与电流电压以及纹波大小有怎样的关系
不可能每次不管3721就整个68uH的电感吧
呵呵
谢谢了

网友C:
最主要还得看你设计的要求,首先是你设计的电源的纹波要求了,还有就是电流的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3.3的电压纹波是200mv,现在想降到80mv,那么我的电感应该怎么选择
我当初的方法是加一大一小2个电容,达到目标了

网友D:
我对电感也很迷惑,怎么选择参数,期待高手,学习了

网友A:
6楼:
降低纹波,用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并联是一种方法。
单个电容纹波较大的原因是电解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较大,这个电阻是影响纹波的一个重要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单个电容没有连接任何东西的谐振频率是f,将他安装到PCB上f肯定是要改变的,是因为电容的ESR有改变吗,导致电容的ESR改变的是引线还是电源平面

网友E:
开关电源芯片+电感+续流二极管,才构成真正的BUCK电路,那个电容是用来滤波的
在某本很有名的书上看到,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只和这个电容的ESR有关

网友F:
属实,输出端电容的容抗远小于其ESR

网友G:
关于这个电感我也不太会计算,希望蚂蚁和maychang可以讲解一下。

二阶电路不好理解

网友F:
作为电源滤波的LC,首先有一个信号滤波LC相似的截止频率,但这里不能匹配,要严重失配(在造价及体积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严重),基于这两个远则去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