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1003b可以做mp3 ?

楼主(2011-01-06):
我只学过51..无意中看到用VS1003b做MP3...不知道我这样的水平理解起来困不困南..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可以,解码是VS1003B,MCU只做读SD卡和送VS1003B数据。
用M8和STC12LE5608做过播放模块,320kbps的码率都没有问题。

网友C:
VS1003可以不用MCU,直接读SD卡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以吗?难道VS1003能自己读取SD里面的数据?我没试过。只看到过STM32F103+VS1003的形式。

网友E:
VS1003B是DSP,可以上官方网站详细了解其应用。

网友C:
搜VS1003的电路,网上有许多

楼主(2011-03-13):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哥 M8是指什么? 小弟不怎么懂? 另外用51的话,象你说的读SD卡后送到vs1003,  单片机是不是要扩展RAM?  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速率指的是什么? 还请解释下

网友G(2011-12-22):
VS1003不需要用MCU就可以直接读取SD卡进行解码播放。自带5.5K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