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推荐一个altera CYCLONE Iv的电源?

楼主(2011-01-06):
谁给推荐一个altera CYCLONE Iv的电源?有3.3V 2.5V和1.2V。官方的参考设计成本太高了

网友A:
详细指标呢?如各路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范围等

楼主:
哦,不好意思,忘了写了
输入电压5V,输出3.3V 3A,1.2V 1A,2.5V 500mA左右

网友A:
如果对体积要求不过份,可分三路变换,3.3V/3A用一颗AOZ1014,其余两路分别用两颗AOZ1010,SO8封装。

楼主:
PowerAnts,我查到AOZ1010这个芯片好像要停产了哦,看来还的换其它的

网友A:
AOZ1010可用ACT4060代用,但引脚不兼容的。

AOZ1014有没停产呢?俺好整理另册 ;P

楼主:
3.3V和2.5V的好办,只是1.2V的,DC-DC BUCK还是LDO都很少见。我原来用的NCP的,据说也要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