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运放仪表放大器(带Gg),求输入输出函数

楼主(2011-01-06):
请问大侠们如何求出这个电路的输入输出函数?在没有Gg的情况下,很好求

网友A:
帮楼主上个图

网友A:
(Vref-V2)/R1+(V1-V2)/Rg+(Vo1-V2)/R2 = 0
(Vo1-V1)/R2+(Vout-V2)/R3+(V2-V1)/Rg=0
两式相减有:
(Vref-V2)/R1+2(V1-V2)/Rg-(Vout-V2)/R3+(V1-V2)/R2 = 0

好像Vout跟V1-V2不是线性关系。跟V2有关系。

楼主:
谢谢,3楼,但是解不出图上面的关系式:(

网友A:
图上的公式不对。
如果V1=V2=0V
那么,Vout=Vref*(R3/R1)

从图中公式算出来是:Vout=Vref,所以要么公式错了,要不电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