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充电时间

楼主(2011-01-06):
RC电路充电时间可求,但是如果只有C没有R呢
现在要对电源电压最个延时,防止快关按钮的尖峰脉冲,做的动作只是在输出并上一个电容,可以对电容延时,但是如何计算延时时间呢
在信号完整性分析中,有专门的一节讲得是容性突变造成的时延,用零件的输入门电容建模,R就是直接用的传输线的特征阻抗,那么这边我是否可以将并上的电容等效为容性突变计算时延。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在电源线上串一个50欧姆的电阻(假设电源线阻抗50欧姆)与不串是完全相同的。个人觉得应该是相同的。因为给C充电时候并非电源线的直流电阻(0.几欧姆)
请DX指教
谢谢
我问这个问题有意义吗,应该怎么问
谢谢

网友A:
没有R的C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电路R无处不在,即使电源端口直接接C,也是因为电源有内阻。

网友B:
都是离不开的 ,
R有分布电容,C有电阻,

楼主:
对,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的没有R的C没有意义这句话怎么理解
我就很单纯的给一个电容充电不行吗
还有,传输线里面的传输线等效的电容对上升时间的退化与RC充电电路造成的时延原理上是一样的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