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boost电路mos管的最大占空比?

楼主(2011-01-07):
请问一个问题,如果mos管的最大电流为30A那么是不是只要让通过电流限制在30A一下,比如4A让它占空比为100%也没有问题呢?如果不是那么如何确定它的最大占空比呢?什么参数可以决定,谢谢大家乐
buck-boost 电路mos管的占空比最大是多少呢
我用50A的mos管,电感电流4A输出80v的时候工作3分钟左右mos管击穿,此时占空比在70%左右请问可能是占空比过大的问题吗?或者是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A:
没有这么简单。
功率MOS管datasheet中会给出几种不同的“最大电流”及其测试条件。使用时必须注意这些测试条件。
即使满足这些测试条件,仍需要考虑散热。如果散热不够,这些“最大电流”都是无法达到的。
功率MOS管损坏的原因较复杂,并非只有过流一种,需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分析。

网友B:
占空比不主要由电流决定,而是由输出输出电压决定(重载),如果负载较小,则负载也会影响占空比。

网友C:
占空比应该是由电流决定(输出电压一定)。
BUCK电路应该用电流去分析。

网友B:
不懂别乱说

网友C:
你3楼的回复就是占空比由负载决定,负载不是输出电流(对电压源来说)?

网友B:
注意,俺在3楼说的是小负载下才由负载决定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占空比应该是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但最大占空比是由输出电压决定。

网友D:
跟着学习。如果采用恒流40A(给铅酸电池充电)最高电压不超过65V有没有好的思路,能否给一个大体框图

网友B:
另外开贴吧

网友C:
最大占空比回答不对,buck电路的占空比由负载电流决定。只要你的器件不烧,输入功率足够,99%都可以。
但是mos管的在PWM-ON时的输入电流要大于输出电流。不考虑效率问题,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之比等于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比。

网友A:
12楼:
楼主已经说明是buck-boost 电路,并没有讨论buck电路。

网友A:
buck-boost 电路,你把占空比做到100%试试?

网友B:
最大占空比回答不对,buck电路的占空比由负载电流决定。只要你的器件不烧,输入功率足够,99%都可以。
但是mos管的在PWM-ON时的输入电流要大于输出电流。不考虑效率问题,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之比等于输出电压与输入 ...
引用 网友C:

还是一大堆错误:

1,”buck占空比由负载电流决定”,这仅仅是轻载的情况,只要电感电流连续,则占空比不再变化,当然了,由于器件非理想,会有一点点变化;
2,“MOS管在PWM-ON时的输入电流要大于输出电流”,对于buck开关的电流, 不管是有效值,还是平均值,都不会大于输出电流。除非占空比为1

请注意maychang的提醒,楼主问的是buck-boost。

网友C:
占空比是我想差了,想成恒流源BUCK了。
mos输入电流指的是峰值。

网友B:
MOS输入电流凭什么是峰值?峰值只是描述开关关闭前的一刻

网友C:
我说的是PWM-ON的输入电流,mos烧不烧不根据峰值,去选均值?

网友B:
烧不烧选均值?这个更悬

网友E:
蚂蚁老师  继续指教。。。。

网友B:
那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