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膜电阻和碳膜电阻哪个更耐用?

楼主(2011-01-07):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地说,金属膜较好。

网友B: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
碳膜电阻
碳膜电阻器是用有机粘合剂将碳墨、石墨和填充料配成悬浮液涂覆于绝缘基体上,经加热聚合而成。它的电性能和稳定性较差,一般不适于作通用电阻器。但由于它容易制成高阻值的膜,所以主要用作高阻高压电阻器。其用途同高压电阻器。
金属膜电阻
金属膜电阻器就是以特种金属或合金作电阻材料,用真空蒸发或溅射的方法,在陶瓷或玻璃基本上形成电阻膜层的电阻器。这类电阻器一般采用真空蒸发工艺制得,即在真空中加热合金,合金蒸发,使瓷棒表面形成一层导电金属膜。刻槽和改变金属膜厚度可以控制阻值。它的耐热性、噪声电势、温度系数、电压系数等电性能比碳膜电阻器优良。
从电路里分析,如果电阻用于电路的限流或分压,那么就是耐热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C:
如果在额定参数范围内使用,二者的使用寿命、可靠性等没有差别,工作条件比较复杂,有时有短暂过流或温度变化范围较大时,金属膜电阻较佳。金属膜主要在精度和温漂方面强于碳膜电阻。

网友D:
金属膜主要在精度和温漂方面强于碳膜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