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11-01-07):
一种光电编码器的处理芯片,把光电池信号处理,放大,最后正余弦波差分输出。整个过程都是对模拟量进行处理的。有没有人认识这是什么芯片。这是老外的东西,我用了3个芯片,老外一个就搞定了,挺郁闷的,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定制的。

楼主:
嗯,我也觉得有可能是定制的,但就怕这个,我在的公司小,没这个能力啊!!

网友B:
不大清楚了

网友C:
定制ASIC的话,除非产品的量超大,一般来说不大可能。
从图上看,有一大半脚都没用,这个ASIC的概率应该不大, 模拟芯片有那么多脚的芯片其实不多呃。 所以希望哪个业内人士看看咯。

楼主: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