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视频图像问题

楼主(2011-01-07):
在应用ITU656标准PAL制式的Y:U:V=4:2:2标准信号中,经常会遇到两个敏感数字720和1440。720好理解,指每行有720个有效像素,但1440怎么理解?
    该标准的每个像素的组成是Cb、Y、Cr、Y吗?那1440难道是表示每行有总共1440个亮度和色度信号,还是说表示两行的有效像素个数?如果每个像素用8位数来表示,那这8位就代表了一个像素的亮度和色度?

网友A:
720×2=1440
像素数是指最终看到的点数。采用4:2:2的亚采样格式,这主要是基于人眼视觉特点,人眼对亮度的变化更敏感,而对色度(用色差来传输)面感度较低。但是,色差信号有两个:Cb和Cr。相当于2个像素点有2个亮度和2个色差:Cb-Y-Cr-Y。可以理解为两个像素公用一对Cb和Cr,平均下来,就是1个像素由1个亮度信号和1个色差信号组成。用8bit标识的话,1个Y是8bit一个C是8bit。实际656标准是10bit的,8bit是为了支持老设备。

网友B: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