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来求助论坛里的大侠了

楼主(2011-01-07):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老是理解的很模糊。MOS管栅极下拉一个电阻到地,总有这种接法,我师父说是把点位迅速拉低,加快MOS管的开关速度。可我总是不理解,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帮我解释下具体是怎么加快开关速度的。。。

网友A:
应该是主要起保护MOS管G极的,以防高压静电的打击。

楼主:
跟开关速度没关系吗?电阻是接在栅源之间的,源极接地。

网友B:
这要看是用什么电路来驱动MOS管。
图腾柱驱动,该电阻就与开关速度没多大关系。单端驱动,该电阻对开关速度影响非常大。

网友C:
俺一直纳闷,为何MOS的GS脚间为什么不做一个M级的电阻,这样做的话包装上的防静电材料省很多成本

楼主:
单端驱动是怎么影响的啊?说的具体点呢,这个电阻应该怎么取值啊?

网友B:
6楼:
这要从MOS管门极说起。
MOS管门极到源极和漏极都存在分布电容,所以从驱动看进去门极是个电容性的负载。
既然是电容,那么门极电位升高降低,该电容就要充电放电。要MOS管开关速度快,该电容充电放电时间就要短。
图腾柱驱动,无论上拉还是下拉,源内阻都很小(电流可以很大),所以该电容充电放电都很快,即MOS管开关速度快。
单端驱动,一般是只有上拉,下拉靠门极源极之间的电阻,即下拉所需要的时间由电阻电容时间常数决定,与双向驱动比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使该电容放电,所以MOS管关断速度慢。
一般只有不要求MOS管开关速度时才可以使用单端驱动。

楼主:
如果我是单片机输出驱动,下拉电阻不影响mos管开的速度,只影响关断的速度吗?

网友D: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