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四层板,请兄弟们指点不足之处!

楼主(2011-01-07):
(图片)

楼主:
芯片:LPC2292 + IS61LV25616 + 16C554

四层依次为:顶层、底层、VCC层、GND层
主要用于一个数据采集和通信设备(做该设备的CPU板),该设备如果整个板子都做四层板显然太浪费而且也不适合以后更改功能。
因为四层板是第一次画,所以肯定有很多四层或以上板子特有的规则并不了解,还请兄弟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做出来能稳定工作就算成功,其他的都是浮云

网友B:
仅看PCB layout很不错了

网友C:
能用就行。

网友D:
看起来很不错了!

网友E:
看 PCB layout 还是不错的,非常明晰!还是那句话:能稳定工作才是好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整体来说不错,细节还可以再做好一点。
1:晶振下边不要走线,晶振的线宽最好不要有变化。如果可能的话,用地环包下。
2:QFP下边走线比较乱哈。
3:线可以拉直的话,尽量拉直点。
4:板外边沿,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用地孔包一下。
5:电源有地方,尽量用铜皮连接。在不打烂平面的原则下,多加点VIA。地也一样。
感觉基本上就这些了。

网友G:
太浪费了

网友H:
用地环包下
-----
能具体讲下方法吗??

板外边沿,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用地孔包一下。
为什么,谢谢

网友I:
整体来说不错,细节还可以再做好一点。
1:晶振下边不要走线,这条是肯定需要的。
2:QFP下边走线比较乱哈-----看到这张图,我反倒觉得楼主很注重电源平面和地平面的连续性,你看看他所以的过孔,过孔之间都留有一定的距离,而很多人,为了美观,过孔之间挨着打,照成平面的分割。
3:线可以拉直的话,尽量拉直点-------这个倒是意义不大。
4:板外边沿,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用地孔包一下-------你的想法是做PGND?还是法拉第笼?最好的做法是 地平面比其他平面大,能做到3-20H最好。
板子画的不错,但是还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1:LPC21xx下面,有几个管脚,是通过连接到一点上,然后一个过孔接地,最好每个管脚直接接地。
2:你用的退藕电容,是0805的吧!太大了,换0603的吧!
3:还要说晶振,晶振的画法,我建议你去查查资料,我记得以前看TI的DSP设计手册上有详细的图例
4:再说端子,你这种端子,就是普通的2.54双排端子吧!这份端子现在质量都不是很好,偷工减料!如果是成本问题,我建议你两排端子当一排用。或者换欧式端子!

网友J:
好。信号不到100M。怎么走都是可以通的。关于层的问题。。。层是自定义的,什么层做什么,是由你的加工说明表指定的。和名字没关系。

楼主:
呵呵,多谢兄弟们的指点!

对几点我的思考:
1、晶震下面走线的问题:对于晶体和芯片在同一面的布局来说,除非用过孔,否则线只能走在晶体下,我折中了一下,一是不用过孔,二是晶体用晶体垫垫起来(就是一个面积和晶体一样大的塑料片,用来加强晶体和板之间的绝缘);
2、走线——板子的顶、低层实际是敷铜了,只是没显示出来,底层左下角有一片用来散热的敷铜(为正面的1117-3.3V散热),这样3.3V还能给外部供点电.......至于芯片下面的线比较乱,是因为线太多了,为了保证电源线和总线的优先性,只能牺牲这些通用IO了;
3、用0805是无可奈何,因为要用手工焊接.......
4、端子,这种端子可以买到渡金(较一般的粗)针和对应的座,看上去还不错,再说外引的线对速度要求都已经不是很高了;

网友K:
你板子上有一片好像是SRAM,如果对速度要求很高的情况下。这样的画**出大问题!

楼主:
你板子上有一片好像是SRAM,如果对速度要求很高的情况下。这样的画**出大问题!
引用 网友K:

请兄弟指点

楼主:
14楼的兄弟能不能别扔下一句话就跑?

网友L:
画得很好,来学习下,可以说下画PCB用什么版本的软件最好,画单双面都好的//  期待指教。。

网友M:
学习了,看来以后画板要跟细心,加分析。

网友N:
了,看来以后画板要跟细心,加分析。

网友O(2011-03-30):
这样重要的板子,好像没有电解电容,是不是用了贴片的胆电容?

网友P:
俺感觉层顺序有问题,头两个竟然是信号层,后两个是电源和地,有点浪费四层板

网友Q:
你的串联匹配电阻应该更靠近CPU而不是SDRAM,应为是源端匹配。

网友R:
看起来不错啊,学习学习中

网友S(2011-05-09):
怎么得积分啊?

网友T(2011-08-17):
围观!不懂四层技术,我还在学画双层板。顶起!

网友:
要保证性能,方便制作,方便测试,方便维修。我师傅要求每个电解的方向都必须一致....

网友U:
俺感觉层顺序有问题,头两个竟然是信号层,后两个是电源和地,有点浪费四层板
引用 网友P:

我想这个应该是对照发的图的顺序,而不是板层的顺序吧?

网友V:
呵呵,学习了,还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W:
刚学画板,纯开来学习的。

网友X:
看着不错,不过得能用。

网友Y(2012-09-19):
看大家说了很多,学习到很多
主要信号线加粗,时钟覆铜接地保护
还有,我不知道你的那个大的贴片元件中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孔?是焊盘上引出的吗?如果是,这个可以做的更好的!
希望有机会交流,我的QQ1713564959

网友Z(2015-02-04):
引用 网友F:
1# Wxy8030

整体来说不错,细节还可以再做好一点。

为什么晶振的下面不要走线呢?

网友AA:
支持一下,帮楼主顶起来

网友AB(2015-07-26):
引用 网友L:
画得很好,来学习下,可以说下画PCB用什么版本的软件最好,画单双面都好的//  期待指教。。 ...

DXP

网友AC(2016-04-13):
没画过四层板,收藏下来看看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呵呵,多谢兄弟们的指点!

对几点我的思考:

0603或者0402的也可以焊接的,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