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转换器的BUSY引脚电平不正常

楼主(2011-01-07):
我用的是BB公司的ADS7862。工作电压为+5V,参考电平,CLOCK等工作都是正常的,但是BUSY引脚电平不正常。BUSY引脚一般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电平为1.1V?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焊接问题还是其它?控制芯片为TMS320VC5402

网友A:
busy是不是OC开路?
或者是频率过快,你用电压表量到的是平均值

楼主:
回复 楼主:
重新上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ADS7862的说明书,请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OC门的?

网友B:
busy是电平输出
你确认CPU的2A5配置为输入了?别搞成输出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74LVC16245的配置没错的,DIR连接到高电平,确实是从A至B的?

网友C:
数据转换开始时(Convert为高电平),Busy输出为高,收到1个clock以后数据才真正开始转换.时序图中t11为<=30ns,要确保满足.
楼上说的配置CPU配置也需注意。

网友D:
把中间的245芯片脚断开,看看是不是还是1.1伏。

楼主:
CPU工作频率为100mhz,也就是10ns,这个时序应该满足,即使是在CONVERT变为高电平很长一段时间后,未开始下次的转换,BUSY还是为1.13V?为什么?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万用表检测的,要不我用示波器观察一下

网友D:
靠。。 万用表啊。。
赶紧拿示波器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什么不同吗?转换结束时为0V,开始时为3.4V,期间应该不变才对啊,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断开还是1.1V,用万用表测量的,还有就是断开后,CPU一直中断,应该是正常的。但是连接上后,不中断了,郁闷啊:)

网友C:
时序指你pin19的8Mhz,Tckp(125~1000ns)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ADS7862的clock引脚的时序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个问题就是ADS7862上面建议将模拟地和数字地直接连到一起,这样会不会产生电场干扰,影响电路的运行。

楼主:
8楼是专注于模拟音频电路的吗?请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图,这个电路用于语音测试的,请看一下,连接是否有问题?谢谢。
回复 网友D:
J1、J2接的是传感器,传感器输出电压有7V的直流成分,需要除去。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C:
是的,
你所有的板子都这样吗?

网友D:
To:16楼
去除直流的话一个电容就能搞定, 至于这个电路的问题么。 貌似也看不出有啥重大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啊,小弟还有一个问题。TLC14内部晶振起震我用的是外接RC电路,这样会不会用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话电容选择哪种类型的电容?涤纶电容、云母电容还是瓷片电容?:)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看是个案还是整批都这样,排除元件NG的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原来呢,整个板子都是运行过一次,AD采样也正常,一段时间没用之后,上电就烧掉了,捎带烧坏我的笔记本两个USB接口。很悲剧,现在是在原来的旧板子上重新焊接新元件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工作了,很是郁闷:)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的采样率是多少? 你的转换应该 是连续进行的。 用示波器看一下 有那么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采样频率最高为500khz,那好我用示波器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