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款好的STM8/32的烧写仿真器,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1-01-07):
有没有一款好的STM8/32的烧写仿真器,大家推荐一下。
我先前有的是ST LINK ,用了快一年,用坏了4个ST LINK,有什么替代的东西吗?

再问一下,STM8还有什么烧写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真汗,你一年烧的个数那么多你都不查为何烧,弄个好的也不一定够你用!

网友B:
怎么老是有人烧ST link啊,用avr的倒很少听说烧掉的.奇怪了.

楼主:
前面两个坏的是12V从SWIM口进去了,烧坏了两个,烧坏了里面8脚的小芯片,换了芯片就修好了

后面有两个就不知道怎么烧坏了,坏的是STM32 101C8,这个芯片一通上电就很烫,但可以使用这个仿真STM32,不能仿真STM8

我用的是ST-LINK-3 万利的,多用在STM8,现在过了保修期,那边也不修了。。

网友C:
呵呵,试试我的EP968呀。
stm32和stm8s都可以烧录。
stm8可以仿真,stm32仿真目前未支持。

楼主:
6# mcuisp 价位多少啊?

网友C:
价格请到淘宝店查看:
http://shop57269465.taobao.com/
绝对物超所值

楼主:
对于我公司来说 太贵了,谢谢

网友D:
JLINK挺好使的,还很便宜,坏了,自己重新烧一下软件就好了。JLINK的FLASH烧录功能还是挺强

网友E:
楼主居然能在一年之内用坏4个ST LINK

网友F:
楼主居然能在一年之内用坏4个ST LINK
引用 网友E:

产量大嘛^_^

网友G:
自己做一个  关键是速度快

网友G:
自己做一个  关键是速度快  这是软件

网友H:
个人觉得ST LINK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I:
看我签名...

网友C(2011-03-14):
用EP968代替STLink作STM8S仿真的客户,累计超过10位了。
此类客户中,最少的坏5个STlink,呵呵。算起来还是EP968划算。

网友J:
楼主是咋用的,居然坏了4个

网友K:
一年烧四个,楼主先查找一下自身原因

网友L:
楼主自己改进一下呗

网友M:
:L 坏了4个 好NB!

网友N:
我再用JLINK没出现什么问题
觉得还行,特别是仿真方面

网友O(2012-07-06):
请问14楼的大侠有没有原理图和软件呀?我的stlink也经常坏,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