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声明中放指针变量问题?

楼主(2011-01-07):
我截取了一段
#define configuration1 {1,rGPFCON}
#define configuration2 {2,rGPFCON}
#define configurations configuration1,configuration2
Typedef struct
{
int b;
unsigned int *p;
}A
const A config[]={configurations};//不通过
//const A config[]={1,rGPFCON};  //不通过
//const A config[1]={1,2};  //通过
//const A config[]={1,2},{2,3};  //通过
前2句c编译不通过,说什么const中一定要是变量?难道指针变量就不能放在数组定义中吗?

网友A:
检查下rGPFCON的定义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int b;
unsigned int *p;
}A;  //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