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发送一个结构体数据?(来个给力的爷们)

楼主(2011-01-07):
假设我的一个串口发送字符串子函数为
void sendbyte (uint8 byte)
void sendstring(uint8 *string)
我要发送一个结构体数据
struct dat
{
   uint8 a;
   int8 b;
   int16 c;
   int8 *d;
}shuju;
应该怎样调用串口发送函数把这个结构体发送出去呢

网友A:
将结构体数据指针转换成uint8* 发送

楼主:
咋转?来点具体的。
是这样?
struct dat *pshuju=&shuju;
sendstring((uint8)pshuju);

网友B:
指针。。。

LZ自己发送以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sendstring((uint*)&shuju);
就OK啦!!!
括号里面的意思是把shuju这个结构体的地址强制转换成uint型地址。

网友D:
调用发送字符串的函数是不行的 因为结构体的数据并不是字符类型 那么怎么去辨别数据的个数呢
因该这么做
设计一个底层函数
void send_dat(char *pdat, unsigned int len);
然后这样使用
send_dat((char*)(&shuju), sizeof(shuju));

网友E:
呵呵,楼上正解。sizeof用得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貌似不错

网友F:
用send_dat((char*)(&shuju), sizeof(shuju))发送的时候注意结构体的字节对齐方式,sizeof(shuju)可能比你实际要发送的字节数多.

网友G:
如果是非8位单片机,要注意对齐方式,否则有可能发送字节数出错。

网友D:
9、10L的意见值得关注:lol

网友D:
实际上我在做通信程序的时候是不会这么干的
考虑到通讯双方的体系结构以及编译规则 LZ最好是制定一个通用的协议来进行通讯

网友H:
对齐是个问题

网友I:
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之间传递数据,alignment和endian convention都是不能忽视的,必须调整一致
发送函数的原型可以这样定义:
void send_data(void *pData, unsigned char byLen);
然后这样调用
send_data(&myStruct, sizeof(myStruct));

网友J(2011-02-07):
shuju? 变量名尽量不要使用拼音

网友K:
这个试试不就知道了吗,经常干的事情吧

网友L:
强转单字节指针

网友M:
小狼正解。mxh0506老师总结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N:
用联合体的方式,使结构体与字节数组指向相同的地址就行了。
不过考虑到结构里面又是有符号又是无符号,又是数据又是指针的,还是比较麻烦啊。。。

网友O:
狼讲的好,学习了

网友P:
#pragma pack (1) /*指定按1字节对齐*/
struct D
{
   char b;
   int a;
   short c;
};
#pragma pack () /*取消指定对齐,恢复缺省对齐*/

网友Q:
用什么语言发一个数椐结构是不同的

网友Q:
可以和电子产品公司合作研发嵌入式产品!写C、VB、C51、汇编程序等。
QQ:1041702721

网友Q:
发这种数椐结构有经济价值吗,有的话可联系QQ:1041702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