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做过硝酸盐的电学检测么?

楼主(2011-01-07):
(无正文)

网友A:
不现实的,没有简单方法。

网友B:
可以用电导率来转换。如果水样中有其他盐类,当然就有点点误差;如果只有硝酸盐,可以用电导率转换得到。

网友A:
实际使用中,楼上说的条件并不存在,那就不叫检测硝酸盐了。

网友B:
楼上,有一类仪器叫做水质分析仪器。其中有专门的电导率仪器。

有个参数叫做TDS,是按照氯化钠的系数0.5转换得到的。因为实际水样中盐类计算出来的系数和氯化钠十分接近。

即1us/cm  <-> 0.5mg/L

例如水的电导率为1000us/cm,那水中盐类含量大约为500mg/L

网友C:
水质分析仪器,都是加特定试剂然后检测相应的变化。

网友A:
测电导率没问题,但电解质的种类很多,楼主要求的是硝酸盐检测,有特定的酸根,比如在氯化钠和硝酸钾的混合溶液中只对硝酸根敏感才属于硝酸盐的检测,如果仅对事先已知的纯硝酸盐溶液进行浓度检测才可以用电导测试法。

网友A:
用常规电测试法是不能分辨特定的电解质的,必须依靠化学法或光谱分析法。

网友D:
必须依靠化学法或光谱分析法:这个是最终结论,其他都是骗人的。我见过骗人有产品,还真像一回事

楼主(2014-01-11):
引用 网友D:
必须依靠化学法或光谱分析法:这个是最终结论,其他都是骗人的。我见过骗人有产品,还真像一回事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