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怎么用三极管实现一个电路不工作时不耗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07):
不可能完全不耗电,相对小些的采用D型放大器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能说的清楚一点吗,谢谢~

网友B:
这要看前提,电路是什么,本身功耗多大,是否有控制IO端等等,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C:
用pnp三极管
但必须有一个控制信号
当控制信号为GND的时候,三极管通,让后边电路工作。

当信号为高,或者空悬的时候,三极管断

LZ要的是不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D:
ls用什么画的?画工不错~~ :lol

网友E:
连你要做什么都不知道,谁能告诉你?

网友F:
:lol又见有人谈D型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