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07):
AD, vr, ADC, dc, vi
430 AD模块的NADC=4096×(Vin-VR-)∕(VR+-VR-)公式,NADC 代表什么呢?

网友A:
NADC是采集后根据参考电压转换得到的数字量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楼主从哪找来的公式啊,能否解释下公式中其他几个参数的含义呢?

网友D:
很简单吗,VR+、VR-为正负参考电压Vref,VIN为输入电压,那个NADC就是模拟电压转数字后的数值。

网友E:
这公式用户手册上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