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430做一个测试电流的东西

楼主(2011-01-07):
利用430做一个测试电流的东西,是不是要先转换成电压吗?电流信号可以直接进AD模块吗?

网友A:
一般都是先转换成电压去测量,但是电压不要大于3.3V,然后将最终计算结果输出显示在液晶上

网友B:
先转换为电压信号,ad的参看电压可多选,选择个合适的

网友C:
是要作电流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