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DM9161AEP+LPC2378的问题

楼主(2011-01-07):
这问题卡了好长时间了。
UIP1.0+UCOSII2.52 + ADS1.2
LPC2378跑48M,RMII的时钟分频选28分频。DM9161AEP和LPC2378在核心板上面,网络变压器等都在底板上面(类似周立功的smartarm2300)
作为服务器端可以连上,但用周立功提供的测试软件测试收发包,相当一部分板卡会出现经常丢包甚至掉线的现象。发送的时间间隔即便设置成50毫秒,依然有可能丢包。

问题1:对于DM9161AEP,其布线和焊接、制板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DM9161AEP焊接温度多少?
问题2:DM9161AEP本身的稳定性如何?有没有更可靠的替代品?现在使用的温度不会很高或者很低,但会有一些外来的电磁干扰。
问题3:HR601680有没有可能造成这种丢包掉线的问题?如何解决?改善外围电路,还是选购其他型号?
问题4:DM9161AEP(或其替代品)的眼图主要测量哪些引脚?对示波器有什么具体的参数要求?对其探头有要求吗?测量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手上没有专门的眼图仪。
问题5:之前打算用DM9161BIEP代替DM9161AEP,看网上很多人说可以替代,打电话给周立功的技术支持,也说可以替代,但替代之后发现网口完全PING不通,但与之相连的PC的网络连接却能显示已经连接上,读DM9161BIEP片上寄存器也能够读到,请问,用DM9161BIEP代替DM9161AEP,电路上面需要注意哪些改进?是不是还需要一些额外的设置?

网友A:
这么复杂啊?帮你顶吧。

网友(2011-02-14):
俺的项目刚开始,LPC2378+UCOS+MDK,将来肯定会遇到不少问题,希望楼主能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贴出来给后来者提供帮助。

网友B:
这么多呢?帮顶吧。

网友C:
看来楼上高手啊

网友D:
整好了发上来啊,

网友E(2011-07-22):
1.一般DM9161AEP,通常是硬件连接的问题。我整理了下,给大家看看。

DM9161AEP常见问题,除错指南:

1.晶振部分,不管是MII的25M,还是RMII的50M,输出一定要50ppm,对于DM9161AEP,最好
接XT1,对于DM9161CEP,接XT1,XT2都可以。
2.pin31-LEDMODE,这个直接接3.3V,不需要加电阻,否则speed灯比较暗。此31脚,如果接地了,speed不闪烁。
3.pin39-AUTO-MDIX直接接地。
4.pin47-48的6.8K的电阻,必须为1%精度的,且要接AGND
5.pin1,2,9输出电平,测量下。此处需要一个0.1uf的滤波电容,一个220uf的稳压电容。此处的电压是给
网络变压器供电的。
6.网络变压器的RX﹢-,TX﹢-,接的49.9电阻,必须为1%精度,否则容易丢包
7.PCB布板的时候,芯片与网络变压器部分的距离不要超过2cm,否则容易丢包,差分线尽量对等
8.RJ45插座不能反了,否则无法ping通

网友E:
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F(2011-12-14):
回复 网友E:

你好牛叉呀,对了,那个Pin 1,2,9是输出接网络变压器时,也要看是接哪种网络变压器吧,我的是DM9161AEP+HR911105A,应该这个输出电压作用不大了吧?

网友G:
关注!
我也遇到掉包的情况啊,我用的是DP83848C+HR911105H啊

网友H(2012-02-02):
7楼的建议很好,我本来也是这样想得

网友I:
ms 不错啊

建议很好,可以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