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2011-01-07):
该电路为差动放大电路,要求电阻精确匹配,如果R1、R2、R3和R4接近相同值,且R3:R4等于R1/R2的1.001,则该0.1%错配会带来放大器CMR的降低,从理想水平降至66dB级别。
请高手分析下,最好将计算公式列出,不胜感激!

网友A:
计算,在任一本讲运算放大器的书中都有。
例如《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此书可以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

网友B:
将Vi-短路到地, 求出Vout1 = Vi+ * (R4)/(R3+R4) * (R2+R1)/R1
将Vi+短路到地, 求出Vout2 = Vi- * -(R2/R1)
Vout = Vi+ * (R4)/(R3+R4) * (R2+R1)/R1 + Vi- * -(R2/R1)
如果R1=R2=R3=R4,则Vout(理想) = Vi+ - Vi-

假设R3/R4 = 1.001(R1/R2) 推出 R1=R2=R4, R3 = 1.001R3,
则Vout(Mismatch)= Vi+ * 2/2.001 - Vi-

对比之前的Vout(理想) = Vi+ - Vi-,
这样的话引入失调电压是 (2/2.001 - 1) Vi+ , 这样的话CMRR = 20log(1- 2/2.001)= -66dB

网友B:
另外最近一期的EDN介绍一个方法可以改善Mismatch的问题。
http://www.edn.com/article/51164 ... sistor_mismatch.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