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软件运行程序有单步执行吗?

楼主(2011-01-07):
如题。ISE软件运行程序有单步执行吗?我用的是ISE7.1

网友A:
当然有阿!在你使用仿真软件ISE,或者MODELSIM的时候,先仿真,然后选择ReSET,再step就可以看到,单步执行的效果了,但是小版提醒你一下,你看着是单步执行,但实际上是同步执行的.只能做为排错时用.

楼主:
你说的Reset、step在哪?

网友A:
7.1版本,如果你用的是自带的ISE来仿真,能你出现仿真结果以后,在菜单栏上应该有一个Simulate的菜单栏的,或者在你设置时间的旁边也有快捷按钮.

网友B:
其实就是CLK一下下给,仿真一次看波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