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 PA1脚不能设置为上拉输入

楼主(2011-01-07):
STM8S105  PA1脚不能设置为上拉输入,是什么原因??
PA2脚都可以设置为上拉输入;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

楼主:
PA_CR1无法写入1; 我在swit下写入1,写不进去

楼主:
PA_CR1写入2确可以写进去,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什么叫写不进去?

楼主:
我看他数据手册上: PA1,PA2都可以设为上拉输入, 并且复位后为GPIO口,我用的是内部振荡,工作在16MHz

楼主:
我发现,PA_DDR,PA_ODR,PA_CR1,PA_CR2;  它们的0位全部不能设为1;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看看HSE相关的配置设的对不对。

楼主:
我选择的是内部时钟HSI,CLK_ICKR=3;  HSE是关闭的CLK_ECKR=0;   按理讲PA1,PA2应该是要释放为GPIO脚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不至于会出现那么大的芯片BUG吧?

楼主:
啊,  天呐,  是我自己错了,  我把PA0,当做PA1了,    我要撞墙去了

网友A:
哈哈,俺这里有橡胶墙,生命重要啊,其它都是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