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usb数字键盘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07):
初次接触STM32F103,之前都是做单片机的,我想做个东西,CPU用STM32F103,键盘使用市场上普通的USB数字小键盘,请教下我该如何做?指点下,
另外请教个硬件问题:CPU是3.3V,而USB数字键盘标称是5V,我要另外做一路5V电源给键盘供电吗?不知道3.3V能否带的动键盘。
如果必现要增加一路5V电源的话,那USB信号D+ D_ 中间只串个22欧姆电阻是否可行,还是必现要用个电平转换IC。谢谢!

网友A:
说了半天只看到在所怎么做,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楼主:
STM32F103液晶显示,数字键盘设置一些数字参数,控制设备,现在USB数字键盘那块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B(2011-05-17):
我也正在做基STM32F103的HID键盘.
我照圈圈的程序来修改了一个,不过系统识别不出来是键盘,只能识别出来是HID设备!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怎么像是使用F103做USB host来读取USB接口的键盘呢

网友D(2014-01-25):
楼主现在做的怎么样了,我现在也在做,但是发送不了按键的值,不知道为啥,楼主可以给点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