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东西可以测量 硅钼棒的温度?

楼主(2011-01-07):
我要测量硅钼棒的温度,它的温度最高可达1700度.要求测量到1600度就可以了.
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测量到它的温度?
客户说用S型的热电偶就可以测量得到它的温度.
我查了一下S型的热电偶资料.好像资料不多,不知道怎样采集它输出的电压.

我想如果直接测量这么高温,可能不好做啊?有没有间接的办法啦?例如红外线测温.等等,可行吗?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方**
谢谢!!

网友A:
红外方法当然可行,不过不如直接的方法准确。
S型热电偶和其它热电偶使用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热电动势比较小(贵金属热电偶输出都比较小),对测量仪器要求稍高而已。其它热电偶中,还有R型以及钨铼热电偶可以用。

网友A:
“高温热电偶太贵了”
当然。铂和铑,能不贵吗?铑比铂更贵。
相比较之下,钨铼热电偶便宜。

楼主:
探头是客户行提供的.贵也没问题的.
我以前做K型热电偶测温的时候.是用MAX6675直接读数据的.
现在的S型找不到什么IC或电路读它的数据啊.

网友B:
B型热电偶也可以
MAX1247可以

网友C(2011-07-08):
买个智能温控仪+钨铼热电偶就能搞定。如果还想与电脑通讯,买温控仪的时候加个通讯模快即可。

网友D:
刚毕业时在玻璃行业呆过,工厂里使用到各种测温传感器:铜电阻、K热电偶、J热电偶、单铂铑热电偶、双铂铑热电偶、辐射温度计等。
那时用的单铂铑、双铂铑热电偶那才叫一个心疼(老王说现在1.5W,因为我们用的热电偶又长恐怕还不止1.5W),炉子一停时还很容易把它扯断(玻璃的热涨热缩会把外面的保护套弄坏),停炉时我们会把它取下来,有些保护套被侵蚀的还取不下来,换保护套更是一个惨!炉子温度又高,我们只有把断掉的保护套往炉子里打,冷却的玻璃有多硬你们应该知道吧。

LZ好像是测硅钼棒炉子的温度吧?找个卖热电偶的,让他报一下能测温1600度以上的各种热电偶的价格、性能,配套温控仪的价格、性能。有了对比数据要做决定就是简单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