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IO DMA (uint32_t *)指针传输数据缓存区的4个字节问题?

楼主(2011-01-07):
SD_Error SD_ReadBlock(uint32_t addr, uint32_t *readbuff, uint16_t BlockSize)
上述函数数据存放缓存区uint32_t *readbuff  是4字节的,如果给的地址不是4的整数倍读取的数据会出错.
如:
SD_ReadBlock( 0, (uint32_t *)&buffer[2] , 512)    //  出错
SD_ReadBlock( 0, (uint32_t *)&buffer[4] , 512)    //  正确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上面情况?

网友A:
典型的字节对齐问题。  DMA操作上要考虑的。

网友B:
建议使用下面的编译控制语句
#pragma data_alignmen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