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指令间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1-01-07):
如果SYS_CLK是72M   PCLK2=36M时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这两个库函数调用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的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估计?

网友A:
的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估计?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估计,这个问题与编译器的使用密切相关。

如果你对执行时间敏感的话,可以直接对寄存器编程。

网友B:
还是直接控制寄存器方便,库有库的好处,但太繁锁`

网友C:
不使用示波器,是没办法估计的

网友D:
的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估计?
引用 楼主:

据说Keil (RVMDK)可以软件模拟,但我没用过

网友E:
还是用示波器吧

网友F:
反编译数周期也可以...

网友G:
应该可以用软件模拟,不过不太准

网友H:
直接控制寄存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