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跟金属材料相关的!

楼主(2011-01-07):
正常环境下Brass形变/位移量与所受压力的关系?

网友A:
胡克定律。

网友B:
胡克这个人,比较适合与领导合伙搞科研,箸名的牛顿环,就是建立在胡克的肥皂泡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先收下晚上慢慢看!
其实想求证下:
1.规格书定义大铜钉中空的直径:2.2+/-0.03mm. 与之匹配的小铜钉直径为2.28+/-0.01mm,显然,小铜钉要进到中空铜钉里面,必然有个受力形变的过程。这个形变量想了解。
2.小铜钉用另一存在的2.21~2.24mm的替代,如果大铜钉在2.23mm,小铜钉在2.21,必然有松动的可能(要求拉出的力最小4N),规格上就存在定义有不明确了。
在一定环境温度下黄铜也有形变伸展?

网友C:
过盈配合的摩擦力与过盈量有关,若落到公差带外了,就不是过盈配合了.
大,小铜钉材料一样的话,线胀系数也相同.
小铜钉是实芯的话,0.08mm这个过盈量是一种较紧的配合.
若是空芯薄壁件的话,则另当别论.
这种东西最简方法是做实验测量决定尺寸.计算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