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7V-9V产生5V 且>1A的稳压器或转换器

楼主(2011-01-07):
(无正文)

网友A:
高效就得用开关电源,LM2575就可以;线性的78T05,3A的;LT1085,LDO,也是3A的。

网友B:
LM2576 7V变5V输出1A比较悬...我以前用的LM2596试验下来好像是要8v以上

网友A:
7V可以,关键在于电感。

网友B:
低电阻的电感?

网友C:
2576太老了,而且效率低得可怜,体积有大(封装大、电感大、滤波电容也要大),方案总体价格也不便宜。
可以考虑用MP1482,一片就$0.12左右(兼容厂家的片子更便宜),而且还省了肖特基,整体方案体积比2576要小得多、成本比要便宜一块多RMB。

网友A:
新DCDC芯片很多的。

网友D:
MP1482真不错?
我一直在使用LM2575-12加上散热片体积有大,电感、滤波电解电容、TVS管,占掉很大的PCB面积,正想考虑换个IC,减小占用面积。
电源24VDC左右,稳压到12VDC给两个ULN2003控制12个0.38ma的继电器,再加2.5W的单片机和外围电路功耗,总功耗不超过12VA.

网友E:
各大厂家,每年推出三百多颗新的型号,目前保守估计,各种电源芯片有几千颗,不包括国内反向“设计”的兼容型号

网友A:
各大厂家,每年推出三百多颗新的型号,目前保守估计,各种电源芯片有几千颗,不包括国内反向“设计”的兼容型号
引用 网友E:

所以,俺的办法是需要时临时选型,一通搜索之后再一通电话,做一番对比后,搞定。

网友E:
是的,除了经典的几颗以外,俺从来不去记某一颗,用了就忘的一干二净。
但用过的看过的,俺会把主要参数在文件名上体现出来,便于查找。

网友A:
俺是把器件手册收着备查,不过这年头市场变化快,除了少数经典型号,一两年后就无意义了,特别是国产货,有时不仔细对比都找不到原始抄板出处。

网友F:
数不胜数

网友B:
芯片是多,如果你只是想买几片试验,基本买不到

网友G:
高手把资料共享下啊

楼主:
7V的话LM2575出1A好像不行,用外部开关的转换也行吧?

网友H:
MP1482真不错?
我一直在使用LM2575-12加上散热片体积有大,电感、滤波电解电容、TVS管,占掉很大的PCB面积,正想考虑换个IC,减小占用面积。
电源24VDC左右,稳压到12VDC给两个ULN2003控制12个0.38ma的继电器,再加 ...
引用 网友D:

既然电源是24V,不如使用DC24V的继电器......

网友D:
那个24VDC是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不是稳压值,为什么电源做那么高,是为了适合工作环境,在国内的供电线路上,变压器端电源可以达到245VAC左右,但用户末端电压可能就只有176VAC左右了,所以仪表工频变压器次级绕组电压需要18VAC左右。
为什么不使用开关电源作为电源,是因为按我想在的水平没法处理好供电电源的纹波,电源纹波影响到AD的测量精度,供电线的谐波也测量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