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uck-boost电路里电感电流和输出电流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11-01-07):
请问buck-boost电路里电感电流和输出电流的关系是什么?
在升压状态下电感电流是否比输出电流大
能否用输入输出功率结合输入输出电压来计算输入输出电流?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电感电流是脉冲,具有初始值,峰值及脉宽等参数。而输出电流是平稳的直流电流,二者无法直接作幅度上的比较

网友B:
稳态下 不是这样的么??
电感电流平均值=负载电流/(1-D)

网友A:
电感的平均电流意义何在?选磁材有用呢?还是计算铜损?

当纹波系数较大,或处于DCM,必须考虑峰值及有效值。

网友C:
都是好东西啊,大家相会交流啊

网友B:
有了平均电流 至少选取峰值的时候有个大概的保障吧??

网友A:
人均财富跟首富的财富之间的差距由基尼指数体现,平均电流与峰值电流之间的差距由纹流系数决定。

网友A:
幅值1A,占空比0.2的方波,平均值0.2A, 峰值1A,有效值0.45A
平均值只体现从电源端吸取了多大的输入电流,平均值本身对电感的设计没有一点用处

网友B:
但是设计的时候不是可以给定一个纹波系数 以此来选择峰值电流么??

网友A:
对,CCM有一个纹波系数,但DCM的纹波系数是多大?

网友B:
L=Et/I*r
里面Et是电感的伏微秒数 I是平均电流 r是纹波系数

网友B:
DCM里面就不能用这个来了 DCM里面的系数是大于2的

网友B:
但是能不能用算面积的方式来算出想要的峰值电流?(没细想,看会书去)

网友A:
嗯,不错。不过有违设计规则,正确的设计流程,DCM是设定一个占空比,比如说根据开关的上升下降沿特性选取一个占空比,结合希望的峰值电流,然后去选电感量,而不是先设定一个大于2的纹波率,因为不直观(无法直观的希望纹波率是10还是20,这与连续模式希望0.2或是0.3大不相同)

网友A:
但是能不能用算面积的方式来算出想要的峰值电流?(没细想,看会书去)
引用 网友B:

均值本来就是利用面积法。

不推荐均值的原因:电感均值即不代表输入电流,也不代表输出电流,又不能直接用来衡量磁密及铜损。

网友B:
嗯,不错。不过有违设计规则,正确的设计流程,DCM是设定一个占空比,比如说根据开关的上升下降沿特性选取一个占空比,结合希望的峰值电流,然后去选电感量,而不是先设定一个大于2的纹波率,因为不直观(无法直观的 ...
引用 网友A:

恩 谢谢!

网友A:
要感谢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