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P521问题

楼主(2011-01-07):
本人要用西门子plc与单片机通信。PLC通过TLP521-4输入信号与单片机隔离。请问24V加在led端电阻应该多大,是不是需要大功率的?的计算是(24-1.5)/16mA

网友A:
521 导通电流在4ma差不多,自己计算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大功率电阻,1/8w足够了,但是说明书是说典型If是16mA

网友B:
光耦原边满足一下条件
1) If*CTR>Ic,Ic为实际副边能正常工作时的电流;CTR取光耦参数的下限,并且要根据If查表调整,并保证15%余量。
2) If一般要保证大于1mA,使得LED可靠导通。

网友C:
电阻功率计算一下不就知道了,W=I2R。

楼主:
我的这样接可以吗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请问是否要在光耦的led并联电阻和电容,让其快速开关和防止误操作

网友:
LS那样的接法严重影响数据传输速率.
只要一只电组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电路是做通讯?那速度比较慢
你的电路R2不就被短路了?
C1太大了,滤波一般做在光耦后级

网友D:
521的导通电流挺小的,
也学习下!!

楼主:
不好意思,改一下图啊,看看这样可以吗 8# 112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啊,看第二张图可以吗

网友E:
不可以,这样会烧掉你的管子,电阻穿上,让光藕通过小雨几毫安电流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我这是第一次设计电路,犯了很多低级错误

网友F:
100k的电阻换成1n4148效果更佳,不知道你的4007作业是干嘛的,防反击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的速度如何?
就你当前这个单路,要是我设计,我会把100k换为1k~10k
付边的滤波不好,光耦关断时候有滤波,光耦开通没有任何滤波,要需在付边多串一个电阻,具体位置LZ考虑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图可以用,只能测电平信号.如果测脉冲信号就不行了,信号会被电容吃掉.

网友C:
接限流电阻就可以了,当然,引入一个放反接二极管也可以,其它的纯属多此一举。

楼主:
回复 网友F:
4007是防反击的啊,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大哥,那请问光耦的两个地可以接在一起吗

楼主:
嗯,谢谢大侠,感激不尽啊,请问光耦的两边是否可以共地? 23# mytempid

网友G:
看应用情况
如果只是电平转换,且不需要隔离时,可以共地

网友H:
16楼的图里面R3要改成两个1K/1/8W的电阻串联,高频不能要电容,低频1200波特率可以,521的LED端最好电流是10mA,压降2V左右

网友I:
不知道为什么光耦有CTR范围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大侠

网友J:
回复 网友G:
你这个100K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是放掉电容上的电压吗?

网友C:
LED是电流型器件,23搂图中与LED并联的RC电路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23楼他加电容太小,确实是没什么用处  如果加大我还可以理解为滤波作用。但是电阻我后来想了一下还是有用的  至少能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