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单片机采集市电的算法!

楼主(2011-01-07):
做一电表,要显示市电的电压!板子上直接就是220V交流电,由电阻分压后送单片机的AD。最开始我用均方根的方法。就是在一个周期20ms内采集32个点,然后平方,再开方。我用这个方法采集出来的数据波动非常大。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算出一个周期内的最大值,也就是峰值。可是用这个方法得出来的数据不线性。求一个实用的算法!板子已经做好了,无法大的改动。所以硬件整流滤波的方法就不行了。

网友A:
不显示偏差大的值,绝对不是好办法,掩耳盗铃而已。

解决办法很多:
1) 可以使用 dft/fft 求幅值,同时还可以求出功率等,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2) 可以使用均方根,但楼主的方法在电压频率不等于采样频率时会有抖动。解决方法是判断过零,同时对电压和频率作线形插值处理,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而且稳定。

网友B:
实时采进去后,整流滤波求出平均值,然后换算成有效值

网友C:
市电信号干扰严重 不滤波咋行啊

网友D:
均方根比较好。
使用三相交流标准源的情况下,FFT算总有效值误差比均方根大。

LZ的问题可能是程序问题。

就均方根的算法来说,可以算出以后做一个多次平均。
还可以捕获过零点,从过零点采样开始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样做,比算均方根没有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硬件已经确定啦!而且也不是正真的电表,只是个小产品上面的。没必要搞的那么精确,只要数据稳定就是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采了四个周期的数据,算出均方根后,再去掉最大和最小值,再得平均的数据。现在的问题还是有0.7V的跳变。可是要求是要做到千分之一的精度。再有,我显示电压的同时,又显示了功率,电压跳来跳去,可是功率没跳,虽然功率的采集和电压的采集没关系(功率是用计量芯片采集的,然后单片机数脉冲个数就是了)。但是用户看来就不这么认为了,在常识里,电压和功率是有关系的。所以要做到数据稳定。

网友D:
如果不是电表,不要计量,
程序里面加一个简单的基于偏差的滤波不就得了,何况本来千分之一精度也不那么好做。

网友D:
启动以后,若干次平均,以后的平均值数据和这个平均值比较,大于0.1%偏差就不显示,连续三次大于0.1%偏差,
才显示,并用新值代替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觉得这种方法可行,我试试看!   电能的计量也有,只是和电压的采集没关系!

网友E:
如果是理想正弦波,采样相位90度的两点值就可以计算出有效值,不过,市电已经不是理想的正弦波了,大量的开关电源,使顶部被削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硬件已经确定啦!而且也不是正真的电表,只是个小产品上面的。没必要搞的那么精确,只要数据稳定就是啦!
引用 楼主:

没有硬件滤波可以有软件滤波啊 呵呵

网友F:
正想做这方面的呢,正好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之前也是这样想的,算出来的数据一看,跳得更厉害,而且到低电压的时候,数据根本就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说对AD采集的数据滤波,那样忙不过来吧,AD采集的间隔只有625us。51单片机有点麻烦!

网友C:
硬件滤波没有 软件滤波又办不到 那就是系统设计的问题了
PS:已经有兄弟提到FFT了 看来并不是办不到哦~

网友G:
同意十楼啊,偏差大的值不显示,既然功率上没问题那就就行

网友H:
关键是采样点要与市电同步,即要从市电过零点开始采集,以市电频率/32为采样周期,因为市电频率是变化的,后续再照楼主的算法去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其实电压只是这个项目的附属,其主要的还是功率和电能的计量,而这两个东西和我计算的电压没关系,用的专用的电能计量芯片。没必要那么精确,如果要做得精确,硬件也不会做成这样了。只要不跳动太快就可以了。我刚毕业,这个东西是给我练手的,能不能投产还不一定,我们老大说做成这样就可以了。这个礼拜项目要结了。谢谢各位给我的指点。

网友I:
其实现在有这样的SOC芯片,MCU里就带计量的。

网友J:
楼主连试验板都没搭就直接PCB并且一次成型不能改动,很牛的公司啊!

网友K:
试一试用RMS计算的专用芯片看看行不行?

网友K:
实在不行的话就用电路滤一下波不好么?

网友L:
1.如果你的CPU够快,可以用傅立叶变换,不过要有一些的数学基础,算法也比较难.
2.要我看只能重新做板子了,找一个电能计量的芯片来搞

网友M:
好像用AD736可以直接得到均方根值,前面用220变压成小信号

网友N:
在AD前加个大的电容就搞定了吧 不用改很多

网友O:
这个精度不可能做多高

网友P:
一定要加频率插值啊,我们公司专门检测仪表显示市电的频率始终在49.97~50.03左右晃动(根据电网情况,可能有的比这厉害,有的很稳)。我们这个仪表是0.2级,没你做的精度高。但是我们产品的校验表。呵呵。。。。0.1级表,貌似都要卖好几万一台的。并且对使用温度、预热时间都有很大关系。我们公司当初也准备买个0.1级的。可太贵了(要10几万:电压、电流、宽范围功率因素、有功、无功功率)。。。。后来就买个0.2的。校1级的产品。呵呵,电力变压器产品。

网友A:
呵呵, 我给出的方法是经过验证过的, 产品在世界各地被使用。

网友Q:
1) 可以使用 dft/fft 求幅值,同时还可以求出功率等,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2) 可以使用均方根,但楼主的方法在电压频率不等于采样频率时会有抖动。解决方法是判断过零,同时对电压和频率作线形插值处理,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而且稳定。
----------------------------
dft/fft 求幅值
什么意思

但楼主的方法在电压频率不等于采样频率时会有抖动
------------------
采样频率能等于采样频率吗?

电压和频率作线形插值处理
---------------
能说的明白吗,我不清楚的

网友H:
我们之前是这样处理的:
1.首先要要过零电路,以I/O pin falling/rising edge触发计时,得到市电频率,频率是跳动的;
2.再以市电频率/32得到AD采样的周期,如采样市电频率是50HZ,则以20ms/32=625us为每次做AD采样的间隔周期,这个周期是随市电频率变化的;
3.如果不满足以上的采集,你后续做再多再好的运算也是白费功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你这样做,比算均方根没有简单。

-------------------------------
我这个做法绝对简单,你就在整流后加个两阶butterworth滤波器,绝对简单。

网友R:
可以试试 CS5463等芯片,很方便,很准确,操作也很简单!

网友S(2011-02-13):
参考万用表,是如何做出来的?

网友T:
当年有个东西里面也是采集市电的各种参数,从无功功率,有功功率等各种参数。我觉得好像要加滤波器吧。当时用的是4阶巴特沃斯滤波器。另外,精度要求很高的,32个点够吗?当初我是才128个点,所以参数都是按照小数点3位半的精度做。128点的FFT。

网友U:
你那个计量功率用的什么芯片啊?数脉冲就行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