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上的GPS定位系统产品的疑惑

楼主(2011-01-07):
想做一款GPRS+GPS的定位追踪的产品,在网上搜了一下,淘宝上有不少而且很便宜,才200元上下,最多不过250元,不知是怎么做的?能用得住不?同时考察了下GPS和GPRS模块的价格,就单体GPRS模块的价格就比那个产品贵,不知是什么原因,请了解的给解释下!

网友A:
用MTK方案做,这个价格是可以实现的,特别是用那些过了时的套片,用拆机旧货也可以做到这个价格,这些都不是大批量可以实现的方案,特别是优质产品。

楼主:
楼上,也就是说那个产品的方案不适合大批量生产同时质量也难保是吧?再有,定位的网站问题是怎么解决呢?那个不应该是公用的吧?

网友A:
过于廉价的方案都不适合正规的批量产品,质量、稳定性和长期货源都是问题。定位可以基于电子地图,可以是在线式的,也可以是离线式的,或者基于自己的联网PC等都可以。

网友B:
详细说明一下, 我还可能给你说点建议.

楼主:
谢楼上各位!
chunyang,请问如果是在线方式的,该如何实现定位和跟踪呢?需要自己做平台还是有公共的可用?没搞过这方面的项目,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