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TLC14的一些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TLC14内部晶振,外接RC电路起震,这样会不会用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话电容选择哪种类型的电容?涤纶电容、云母电容还是瓷片电容?电阻电容多大?

网友A(2011-01-07):
选择对温度不敏感的电容, 陶瓷的X7R级别,或者更高NP0级别的电容。

具体的选择可以看这里
http://en.wikipedia.org/wiki/EIA_Class_2_dielectr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站打不开啊

网友A:
呃。。 哥们是教育网的吧。 那个是国外网站。
是个电容温度系数的列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啊。普通市场上买的瓷片电容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NPO电容吗?

网友A:
是哪种黄偏褐色的小瓷片吗?
最好是贴片的吧。 不过这年头市场上假货比较多, 最好认准一些大厂之类的。
最好的当然是Murata的,其他就是台湾的国距啥的。

个人喜欢找个样品本,保证是正品。 而且品种多。

网友A:
To 6楼:
这个不是NP0电容,NP0电容一般用在高频RF的领域,价格也是最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个电容好像是最普通的那一种啊。市面上有很多卖这个的

网友B:
厉害,这个也行

网友C:
是瓷片吧.我们这种104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