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877A里PORTD无法赋值?

楼主(2011-01-07):
小弟初学PIC,现在使用的是一片,现在遇到一个个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void initsys()
{
ADCON1=0x87;
CMCON=0X07;
  TRISA=0xff;
  TRISB=0xff;
  TRISD=0;
  TRISE=0;
  PORTA=0;
  PORTD=0xff;
}
PORTD无论如何都无法置ff.永远都是全0。,别的端口都可以,就是PORTD怎么赋值都不行。望达人指点一二。

网友A:
PORTD 是否有别的功能,比如AD功能,在复位的时候默认在AD状态。

楼主:
LS,ADCON1=0x87;,这句话是不是已经把portd置于普通IO了啊。还是我做错了?

怎么办啊。。。。。。。。。。

网友B:
有复用功能,默认的是复用的功能(P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