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计算RC有源滤波电路各元器件的值

楼主(2011-01-07):
请高手分析下此电路 此电路要实现带通4KHZ~5KHZ的信号,应该如何计算各元件的值。

网友A:
办不到的事。
4kHz~5kHz,带宽不大,必定要求较陡的通带曲线,即要求较高的阶数。

网友B:
可以调整通频带的宽度和深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先不考虑是否需要更多阶数,能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吗,电容为什么不直接接地 而是接到同相端。。。谢谢!

网友C:
多重反馈带通滤波器,但图是不是有点问题?最好是找本书看看,或者自己推导一下传函。

一般取C1=C2=C,这样设计起来比较容易,你这个滤波器的Q值有要求吗。带宽内的增益呢?

网友D(2015-07-10):
奥高深。不懂,顶一下

网友E:
感觉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F:
给个软件,LZ 自己玩吧:

下载后,把文件名后面的 [.ZIP] 去掉,然后解压。

下面的是用户手册:

网友G:
楼主:TI版不是有一个贴关于滤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