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总结坛友经验做了个H桥,不知有什么毛病?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07):
这个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但我自己发现不了问题,所以贴出来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B:
PMOS上管+NMOS下管且栅极直接相连,无法提供死区时间,交越导通损耗很大,有烧毁的危险,而且驱动线断路的话,两管会直接导通。

网友C:
我前几天也是做了一个类似的设计。实际情况如PowerAnts确实有烧毁的现象。用小电流和假负载看了。2个管会同时通的。现在改为这样:PMOS上管和NMOS下管栅极不直接相连。而是通过电阻分压。理论上永远只保持一个管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线断路的话,两管会直接导通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过电阻分压又是什么意思?

看到图了。谢谢

这样做以后会不会因为电阻过大影响三极管的开关速度呢

网友D:
MOS管的导通内阻很小,楼主图极容易烧MOS管,要上下臂分开控制,不能简单并联。

网友E:
驱动有问题,很容易造成短路。建议修改驱动电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Q5断开的话两个管Q2和Q4会导通不经过负载,mos管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