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扩展RAM,想知道单片机或ARM的总线速度哪个参数衡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07):
规格书中看单片机的总线接口时序的参数

网友B:
该值跟时钟频率相关,器件手册中会有详细介绍,根据扩展数据存储器的读写周期图去查AC参数表,然后根据时钟频率计算。

楼主:
chunyang老大,单片机的AC参数太多了,哪个或那几个,怎么计算?

楼主:
各位老大,没人在吗?你们都怎么算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