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D2对dsPIC30F2010下载程序时出错,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2011-01-07):
错误提示如下: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MPLAB ICD 2
Target Device dsPIC30F2010 found, revision = Rev 0x1001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上面连接没问题,下面下载时出错
Programming Target...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Programming Executive
...Verifying Programming Executive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9FF)
Verifying...(在这一步出错)
...Program Memory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0, Expected Val = 0x40100,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MPLAB ICD 2 Ready

网友A:
看芯片的生产日期,06年及之前的芯片确实有点问题,06年之后的DSPIC芯片,用ICD2烧写之前,必须先手工按擦除才行,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不知道微芯为什么一直不改正

网友B:
用PM3烧录

楼主:
晕,我手头只有icd2,没有pm3,我想知道现实这样的错误信息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C:
芯片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D(2011-03-12):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B:
是不是程序问题啊!再检查下程序呢?楼上在哪里?可加我详细了解下情况

网友E:
手动擦除再烧。

网友F:
依我的经验,你的MCU基本是坏了,可能是Flash像硬盘的扇区一样:部分损坏.这种概率如果在0.1%左右,属于正常的范围.

分享经验,记得顶我的贴!

楼主(2011-04-26):
to:wuaaa,没结局,换了几块芯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可能是编程器坏了

网友G:
那就换个编程器

楼主:
已开始以为是芯片坏了,下一步要再买一个编程器了

网友G:
呵呵,如果需要ICD3,俺有一个原装的可以转让,无**,1200RMB

网友H:
哈哈~斑竹的ICD3还没送人?偶正缺呢~

网友H:
不知楼主是否因为编程电压不对~我之前也是遇到这种情况
我想很有可能

网友G:
哈哈~斑竹的ICD3还没送人?偶正缺呢~
引用 网友H:

给了一个代理商朋友,他拿去说给我卖掉,呵呵,好像还没呢

楼主:
我用的是icd2,icd3好像不行吧,另mei326,我是由icd2提供的电压,没有用板子上的电压

网友G:
我用的是icd2,icd3好像不行吧,另mei326,我是由icd2提供的电压,没有用板子上的电压
引用 楼主:

ICD3是ICD2的升级产品,ICD2能支持的,ICD3肯定能支持的

楼主:
我上次买的是一个宁波歌林的,才200元,你这个太贵了,单位不会同意的

网友G:
我上次买的是一个宁波歌林的,才200元,你这个太贵了,单位不会同意的
引用 楼主:

呵呵,原装的含税是1800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