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协议的问题?

楼主(2011-01-07):
USB中有四个传输模式,其中的同步模式该怎么用啊?

网友A:
ISO传输讲究实时性,一般图像采集会用到,但是控制不好可能会引起数据丢失。还是用BULK吧。

网友B:
数据丢失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不像BULK传输那样有个握手啊!

网友A:
对的,ISO传输好像没有ACK的握手信号

网友C:
恩 对 ISO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