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842的问题

楼主(2011-01-07):
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1、3842的6脚接功率管,是直接与G级相连还是通过下拉电阻与G级连接?
2、在单端反激开关电源中,用TL431做误差比较器,用PC817隔离传输(不知道817是不是线性光耦?),将3842的2脚直接接地,1脚接光耦的三极管的集电极,而发射极接地,这样来省略3842的内部放大器,请教此时3842的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工作情况如何?它的输出是怎样的?
3、想问一下在如2所说的开关电源中,是不是要设置什么稳态的工作点?通过设置哪个电阻值来体现稳态的特征。
谢谢

楼主:
悲剧,图挂了

楼主:
这个是3842内部简图

网友A:
1、该芯片datasheet中有典型应用电路,楼主看看6脚是怎么与MOS管联接的。
2、内部运放同相输入端是接在内部电压基准上,反相端接地时运放输出为高(正向饱和)。
3、问题2所说的反激电路,通过输出端分压确定输出电压,通过MOS管源极到地的电流取样电阻确定功率管电流峰值。

网友B:
经实测,内部误差放大器没有拉能力,灌能力却较强,怀疑是一个带相位补偿的比较器(集电极开路),靠内部恒源源上拉。

网友A:
没错,该误差放大器就是集电极开路,靠内部恒流源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maychang老师的解答,不过,对于问题1,我这两种都有见到过,不知什么区别?

网友A:
7楼:
3842的6脚与功率MOS管之间可能串联一个小电阻(不是下拉电阻)。该电阻目的是防止分布参数造成的寄生振荡。各元器件布局好,有可能不用这个电阻也不会发生寄生振荡。

楼主:
谢谢解答,我还有两点不太明白
1、3842的6脚直接可以接G级,那有的又用下拉电阻来接G级有什么作用呢?(呵呵,老师你别嫌我烦啊)
2、双环的内环电流反馈所输入到的3842的内部比较器,这个比较器的反向端输入Ue是由外环的输出电压反馈得到,问:在电源输出电压最终稳定时,Ue是不是一直不变的,也就是说无论电路是输入电压波动还是负载变化,最终到稳态时这个Ue最后都是相同的?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C:
G极的下拉电阻能保证3842在欠压情况下或输出开路情况下MOS管不会导通。

网友A:
9楼:
1、前面已经说过,3842的6脚经一个小电阻接MOS管是为了避免寄生振荡。
如果MOS管门极到地有个电阻(下拉),是为了避免装配时MOS管门极被击穿。
2、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