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枚举过程?

楼主(2011-01-07):
谁能描述下USB的枚举过程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兴趣,枚举过程是DEVICE自动给主机发的,还是由主机发送命令到DEVICE后,DEVICE再将数据发送到主机呢?

网友B:
个人根据USB2.0规范理解枚举过程,如有误请指出:

1 插上USB设备

2 Host复位Device,给个临时地址add0

3 Device向Host相应,同时Host分配个新地址

4 Host再根据Device的新地址,进行描述符的配置

5 根据描述符中的PID/VID再加载配置文件及驱动

6 系统给Device加载驱动

7 Device被配置完毕

8 枚举完成

网友C:
楼上的是个行家啊,学习了。

网友C:
那第四步中的描述符配置过程,描述符是在HOST中,还是在DEVICE中呢?

网友B:
Device给描述符信息,Host来配置。

网友D:
个人理解:
usb设备都有自己的完整的描述符。譬如你是个鼠标,那就有hid,是2键的还是3键的,包的格式等。
Host会通过一些已经定义的命令来读取这些描述符。
对于一般的设备不需要host来配置的。
如果需要重配置 肯定有上位机驱动程序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