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在单片机AD输入前加一个磁珠?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1-01-07):
(无正文)

网友A:
用于滤除高频干扰的,要看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有必要采用。

网友B:
磁珠对于单片机内部的ADC来说频率过高,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C:
还不如加个RC滤波实在

网友D:
太夸张了吧。一般rc低通

网友E:
磁珠不是为Ad用的,而是端口防护,防止高频干扰串入单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单片机的AD输入口也就是一个输入端口。放个磁珠不就可以防止干扰串入了吗?

网友:
磁珠?基本没用.
国外仪表前端里也没那样的设计,至少我是没见过.加磁珠我也试过,对解决干扰的问题没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说的也是,要做AD硬件滤波可以参考仪表。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单板的接口电路加磁珠为了抑制高频干扰,同时也是保证单板的噪声不传出去(满足传导发射)。

跟是不是AD没关系,可能是整个单板Emc措施

速度不快的ad,加适当的RC后对高频干扰不敏感

网友B:
磁珠的工作频率在10MHz以上才表现出来,在1MHz以下基本等于一根昂贵的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