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铃木<晶体管电路设计>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1-07):
如图所示,铃木教材上提到,怎么去计算放大电路的RC,RE:
”为了吸收基极-发射极间电压VBE随温度的变化,而使工作点(集电极电流)稳定,RE的直流压降必须在1V以上。这是因为VBE约为0.6V,然而它具有-2.5mV/°C的温度特性,这是由于VBE的变动,发射极电位也变动,集电极电流也发生变化的缘故。“
这个解释,没看懂,请问大侠,RE的直流压降必须在1V以上。?
还有这个-2.5mV/°C的温度特性,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A:
这是一个发射极的电压负反馈。
VBe就是一个PN结。 PN结的电压电流关系式是 i = Is*e^(u/UT),其中UT=KT/q。
在保证正向电流不变的前提下,提高温度T, 会使1/UT的值变小,相应的为了保持i不变必须减小u。 这个减小的关系就是2-2.5mv/摄氏度。 Is是PN结的反向电流也会随温度变化的。

至于RE的直流压降必须在1V, 这个未知。。。 貌似没这个道理呃。

网友B:
还有这个-2.5mV/°C的温度特性,怎么看出来的?
是三极管输入端的温漂特性,所以加电阻来调节

这里是用三极管来放大交流信号,所以直流的q点必须在一个合适的点,不然引起饱和或者截止失真的

网友A:
问题是这个点书上为什么说是1V以上?

网友C:
看似对RE的电压有要求,实际是对RE的阻值有要求。三极管的be等效电阻rbe可以看做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那么RE*hFE要远大于rbe(hFE是直流放大倍数),rbe随温度变化对静态工作点引起的变化就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要求RE上的压降大于1V是对反馈深度的要求。1V应该是个经验取值,并不是精确的。

网友D:
大于1V应该是直流工作点原因。
太小会限制交流输入赋值。

楼主:
还是没能理解RE上的电压降要在1V以上

网友E:
“RE的直流压降必须在1V以上”
没能理解是因为没有大虾去解释“必须这个词”
既然用到了这么绝对的一个词,就需要一个能解释绝对的另一个绝对
大家的解释都是有余地的,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也可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却没有一个解释能有一个明显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