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34063驱动NMOS管问题

楼主(2011-01-07):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做DC-DC降压(28~45V降为24VDC 3A),采用34063做控制器,控制IRF540做基本降压DC-DC,但是效果不好,IRF540经常不能饱和,发热较大。
能否告知高边(high side)NMOS管如何驱动?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嘛。

网友B:
1,用PMOS吧,高边驱动比的价钱比换另外的控制器还贵;
2,34063最大占空比82-85%,28V下很难输出24V

楼主:
若采用IRFR5305(PMOS)是否可行?

网友B:
45V供电用55V的管子,降额度稍欠,振铃下有些危险,不过处理得当也未偿不可

楼主:
不知如何贴图

楼主:
实验半天也贴不上

楼主:
为何不能像windows那样直接粘贴?

网友B:
高级回复,上传

楼主:
实验电源图

网友B:
客气!

10楼图不能工作,T1上并一个D301,N302很快会烧掉

楼主:
确实N302电流很大,根本不能加足电压。所以刚购买了IRFR5305,准备明天试验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14128-1-1.html

5楼有个图比较简单,至少驱动不需要用变压器

网友B:
确实N302电流很大,根本不能加足电压。所以刚购买了IRFR5305,准备明天试验
引用 楼主:

34063不要驱变压器,不少人“上”了datasheet上这一个应用图的“当”。

楼主:
谢谢。已经下载图。
请问该图的效率有多高?能否达到90%?

楼主:
另外我又买了TPS40200和TPS40060,准备明天与以上图一起试验,哪个达到90%效率用哪个。

楼主:
另外,前天用datasheet的下面的一张图做实验,发现性能不理想,NMOS管几乎不能关断。

楼主:
对于19楼的现象,请教原因。谢谢

网友B:
这正是原图下面用MOS扩流电路图猪的地方,变压器电流都不流经检测电阻,将以最大占空比跑(跑一会停一会,打嗝),搭这个电路的人只能以失败告终,我看到这个图就想笑,估计连ST写这份datasheet的人,都没有搭过这个电路,只是想当然。

楼主:
若单独接一个电流反馈到7脚是否可行?

网友C:
34063太老了。

这玩意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是控制占空比的,而是用阻塞输出脉冲的方式来调整。害人啊~~~

网友B:
若单独接一个电流反馈到7脚是否可行?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但是大动干戈划不来,可靠性会下降,不如直接用LM2576HV-12,用两个等值电阻分压后再引到FB脚

楼主:
LM2576HV-12的效率多高?能达到90%吗?
若是这样,我就用LM2576HV-12。

网友B:
低电压(指比输入高不了多少的情况)比较悬。我没用过这种集成BJT的DC-DC,不了解真实情况。

不过从数据表中看,12V输入3.3V输出,3A的效率是75%,这里面因为继流二极管有0.5V的压降,二极管的损失为0.5/(3.3+0.5)=13.13%,而BJT导通损耗会有1V左右,这里又去了1/12=8.3%,说明开关损耗及控制损耗占了8.5%左右。24V输出情况下,继流管损耗仅有0.5/(24+0.5)=2%,开关管损耗在28V时有1/28=3.6%,45V下是1/45=2.2%,开关损耗的比例一般不会变,则应用下来效率可能可以做到86-88%左右。

网友A:
26楼:
总比你现在的电路效率高。

楼主:
谢谢。目前用34063+pnp管效率只有78%

网友B:
驱PNP管效率是最低的,因PNP的基极电流只能通过限流电阻消耗掉,由于三极管的离散性很大,饱和深度要到位,基极电流会比较大,这就占去了几个百分点,加上这种驱动方法无法提供反偏,连泄放基多途的少子都存问题,储存效应严重且下降沿很缓,关断损耗也很大

网友D:
这么麻烦,呵呵,可以考虑另外选择更符合要求的芯片啊

楼主:
昨天用PowerAnts推荐的电路作了试验,效率不过60%。今天作了修改后,效率达到85%

楼主:
不过还是谢谢PowerAnts的帮助

网友B:
那图俺没搭过,效率跟各种条件都有关系,电感,取样电阻,驱动,续流,布局等

楼主:
关键是34063的输出是三极管集电极OC,不是图腾柱,所以效果不佳。
再次感谢PowerAnts。
后来用2576做到89%效率,以后可能可以提高到90%,但是每提高1%都不容易。(2.2A)
下面将采用TI器件,将效率提高到95左右。
另外,用LT器件实现94%效率(1.2A)

楼主:
此外,需要做220VAC转24VDC电源,准备用TOP器件,不知能否达到85~90%效率?

网友B:
2576内是BJT,导通损耗不可忽视,并且少子器件的速度决定了开关损耗不能进一步降低。新型的芯片基本上都是内置P-MOS,或是具有自举驱动的N-MOS,导通损耗及开关损耗都很小。

楼主:
今天用TPS40200+PMOS做DC--DC转换(30V转24V),电源电压从0升高时,在0~12V范围内,输出跟随电压上升,但是超过12V以后,输出逐步降到0。不知原因。图是采用TI推荐的原图,几乎没有改变。

楼主:
电路是在单面试验板上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