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抹点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1-07):
电路图如下。图中是一个数控电源电路,MCU输出PWM波经过二阶RC滤波后作为调压电路的参考电压,AI_CH1和AI_CH2为电压输出。分压后一方面作为放大器的反馈,一方面反馈给MCU。现在的问题是,MCU的程序不做任何控制,PWM不输出,占空比为0,但是最终AI_CH1那还是有1.2V左右的输出。用示波器看了,放大器的正相输入确实是0V,但是负相输入为0.62V,放大器输出为0.59V。 然后经过电阻R83后,三极管Q17的基极电压为0.7V。当然射极电压等于最终输出电压1.2V。 即便是把MCU的FLASH擦掉,根本不跑程序,也会这样。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是会这样? 有很多闭明白的地方,比如为何会有输出电压?为什么放大器的负相输入为0.62V,正相为0V,而输出为0.59V(不是放大无穷大倍吗,那怎么不是输出12V),为什么三极管Q17的基极电压会是0.7V,等等。总之越详细越好。  这个问题我想多半也是达到了震荡条件产生振荡了,但是具体原理真是一窍不通。 请模电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去看一下 LM324的内部电路,输出端是互补输出,摆幅无法达到VCC及GND,你需要改成轨到轨运放(输出可为零V),也可给LM324双电源供电

负相输入为0.62V,正相为0V,输出应接近于负供电电压,而不是+12V

楼主:
可是为什么负相会有0.62V呢,而且Q17的基极为什么会是0.7V? 看起来像二级管道通压降,但是E极为1.2V,C极为12V,两个PN结都不导通的。那么Q17应该是截止状态吧。

网友A:
为什么提醒你看LM324内部电路却不去看呢?

给你贴出来,Q12饱合导通,集电极电压接近为0,因此输出端输出电压主要是Q13发射结压降

楼主:
哦,补充一下,刚想到1.2V应该是AI_CH1进来的。。。。
但是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Q17的B极电压会是0.7V。而且这个电路,就算AI_CH1悬空,不带负载,输出1V以下的电压效果也很差,纹波很大。  也是因为LM324无法输出太低电压的原因? 而且我想知道,这个放大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假设正相和负相输入都是2V,那么放大器的输出该是多少? 也是2V左右? 而且为什么是输出这么多呢,如果正相和负相相等,那输出理论上应该是0V吧。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动态平衡,因为差分输入不可能严格为0,总够一些波动,这个波动经过放大后驱动三极管,又改变正相输入,如此达到动态平衡?

网友A:
你的AI_CH1和AI_ADC3都接了什么电路?都给出来吧

网友B:
你的Q18的集电极接错位置,应该接到Q17的集电极,形成达林顿结构,这样信号就对了。

楼主:
不是我不看,LM324的内部电路我看不懂。。。。。当年模电没学好啊。
AI_CH1就引出去了,现在想来,1.2V就是从外面来的,因为它接到一个设备的AI通道,那个通道通过47K上拉到5V,和我这个图里面的两个10K电阻分压得到1.2V了。 AI_ADC3的话,就直接到MCUD的ADC输入引脚了。

网友A:
另外,你AI_CH1不是有1.2V吗?经过R79至Q18基极,再到集电极去掉0.6V, Q17的基极接在Q18的集电极,不就是0.6V么?

网友B:
按照你目前的接法,Q18直接分流了运放的输出,自然使得信号不对了。
另外,画电路图要有良好的习惯,图应该清晰,否则自己都容易弄错。

网友A:
不是我不看,LM324的内部电路我看不懂。。。。。当年模电没学好啊。
AI_CH1就引出去了,现在想来,1.2V就是从外面来的,因为它接到一个设备的AI通道,那个通道通过47K上拉到5V,和我这个图里面的两个10K电阻分压得 ...
引用 楼主:

同意,不过R79要改到1K才行。

这样改后,三极管的发射结可以低销LM324内部的压除,输出本可低至0V,但达林顿只有拉出没有灌入,还是无法把AI_CH1上的电压拉低

楼主:
哦,也对。 但是不受放大器输出的影响? 或许来个时间顺序,如果放大器先输出0.6V到Q17的基极,那么Q18的B-C的PN结就不会正偏了。 哦,或者是放大器的输出端电压就是Q17的C极给的? 不好意思,我模电差。 平时工作数字电路用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Q18和R79是限流的。 是图纸画不下了才这么画的。 如果R79用1K,那岂不是很小的电流就保护了?

网友A:
你要实现什么样的输出范围?多少伏到多少伏?弄清楚这个再说

楼主:
本来是想0到5V可调的。现在做出来,1.5V以下很难达到。而且电压越低纹波越大。可能也和PWM以及RC滤波的质量有关。可是奇怪的是,我两外有两路是直接用的DAC输出作为参考电压,可是效果比PWM的还差。

网友A:
要求最大输出电流多大?

一次把参数给全,不要别人问一项你答一项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AI_CH1本来就有1.2V的电压,那么就像您刚才分析的,到了Q17的基极就有0.7V左右,如果我想输出一个较低的电压,比如1V,那么放大器的参考电压只有0.5V,是否放大器的输出就电压就不够高,不足以使Q17工作在放大状态?  我想问一下,放大器的输出电压能够钳住吗,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受因为Q17基极电压的影响,我说的钳住就是假设放大器的输出不接任何东西的时候输出0.5V,那么接上Q17等后续电路后,假设Q17的基极电压有1V,那放大器的输出端电压会否被抬高?

楼主:
哦,不好意思。输出电流没什么要求,因为这个是一个测试器的一个部分,只要求输出电压给采集器的AI通道采集就行了,不需要启动什么东西。100mA足矣。

网友A:
建议你另做一路-5V电源给LM324提供负压供电,这样才可输出零伏,输出改用互补OCL,用8050+8550。

网友C:
Q 18是干嘛的?楼主有何意图?

网友D:
这个电路是正确的,Q18是做过流保护的,超过62mA则不受控处于恒流状态。输出1.2V是因为PWM给的基准是高阻状态,而运放的正的输入阻抗比较高,会在二阶电路上形成一定的积累电荷,加上324的偏流误差基本就是那个样子,你在PWM输入口接一个对地电阻会有所改善的

网友A:
LS没看完贴吧,LZ的负载端有电压过来

网友E:
断开负载再测量下不就清楚了,不过即便是断开负载理论上这电路的输出也不可能为零伏!

网友F:
回复 楼主:

1.你测量的是对的。PWM为0时 输出肯定没有。因为LM324在这里是一个电压比较器
只有当PWM滤波后的电压大于adc3的电压 才输出,没有放大无穷倍之说,一个运算放大器一般大点200倍。
2.你提这些问题,基础不是很牢啊,你再看看运放的书 不然问题会更多。

网友A:
什么运放开环是200倍的?